[求助] encounter clock spec命令的问题

楼主(2015-02-09):
新手求教,我复现别人工程时,用encounter根据sdc自动生成的clock spec文件里只有一些throughpin
而别人的spec文件除了这些对应的global throughpin之外还有global excludedpin和dynamicMacro model ref
问题是这些excludedpin好像不是sdc中约束的,而是encounter自动生成的?
为什么我自动生成时无法生成这些约束呢?是setctsmode的问题还是其他什么问题?新手完全不懂,如果那些都是手动修改加上去的,
应该如何判断,根据哪些rpt来修改添加这些约束呢?

网友:
那个只是模板, 自己可以任意修改的,
以timing report为基准好了, 只要timing ok行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因为是新手所以有些茫然,就是时钟树这块总是弄不太懂,spec里面那些约束有什么作用基本上弄明白了,时钟树前端约束出来,到后端肯定要做相应调整,但是如何对应到timing rpt里,看skew,delay然后对应到相应的net,再修改约束就不太懂了。哪些应该excluded,哪些应该throughpin难道要一个个试吗?模板会生成一些,但通常来说都不够,ug也说不清楚,还有什么资料能看看呢?另外timing rpt里有些net required time为负,这些是不是要excluded掉不去关心它们?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有我看ug说软件会自动把sdc里的一些约束转换为excludedpin,可我自动生成的模板里没有excludedpin 只有throughpin这个正常吗?

网友(2017-09-20):
“如何对应到timing rpt里,看skew,delay然后对应到相应的net,再修改约束就不太懂了,哪些应该excluded。。。”
相同的疑惑,难道必须要会画出时钟树吗??对于某些教复杂的design,画时钟树是及其消耗时间的,我们的做法也是tool根据sdc产生一个clock spec,然后去修改,可是但是怎样根据timing report去调整clock spec,还是很迷茫。望给个方向

网友:
Usually exclude pin might be generated due to below reason:
1. clock to data (or .lib no CK attribute);
2. clock domain switch;
3. conflict balance point across modes
4. local balance requir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