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自动的snps License生成工具 V1.1

楼主(2015-02-10):
经过一段时间的测试和反馈,更新为1.1版,改动如下:

1、作为一个key gen怎能没有背景音乐??于是增加了背景音乐,如觉得闹腾,可在系统菜单中选择“mute”

2、修正某些DLL依赖项,解决某些机器出现“由于应用程序配置不正确,应用程序未能启动。重新安装应用程序可能会纠正这个问题。的情况

3、程序中配备了sssverify.exe和synopsys.src文件,如果这2个文件不存在的话,会自动释放。

4、改变了NOTICE和ISSUER的默认设置,使得某些软件可以运行了(比如lynx)。要使用默认设置请删除setting.ini

5、其他功能没有改变

网友:
zan 支持下原创 可以支持vcs/syn 2012以后的版本吗?

网友:
is it support 11.9?

楼主:
软件支持要看synopsys.src里面写什么。

不支持scl11.9。我测试有问题

网友:
回头试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刚刚下载杀毒软件就报有木马,楼主看看怎么回事儿,是正常的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要释放sssverify.exe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不可以做成命令行模式啊? 这样可以写个脚本,可以同时给多个机器产生license。
直接做成linux版本就更完美了

网友:
very nice. hope it could support scl11.9 as well.

网友:
在11.8上测试(没有11.9),sssverify 没过

网友:
支持的lynx版本是多少呢,一般好像安装需要密码解压都装不上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报告楼主:不能够支持一款非常重要的软件 VC Static v2014.12,望修正。同时祝楼主新年快乐:)

网友:
    这是低功耗的还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软件我都没听过,怎能支持……

请提供snpslmd的log文件

网友(2015-03-17):
经过一段时间的测试和反馈,更新为1.1版,改动如下:

1、作为一个key gen怎能没有背景音乐??于是增加了 ...
引用 楼主:

    经测试,版上最新的几个2014.09 sp3的软件用11.9不能用(11.8更不行)。

[SCL] checking status for feature '...'
Fatal: Internal system error, can not recover.
然后是一大堆堆栈之类的调试信息。

看license启动日志——

checking the integrity of the license file.
Valid SSS feature found.
InVALID license file fingerprint.
This feature is required to enable other keys in your license file.
Feautre names have been changed.
All revenue keys ("SN=RK:..." on the feature line) have been excluded.
...

用11.9下的sssverify验证license也是报这个。

用11.8下的sssverify验证license也是报这个。
用11.7下的sssverify验证报license正确。

但是,无论用11.9还是11.8, 启动老的软件都是没问题的。
这几个2014.09 sp3的新软件都启动不了。

网友:
非常感謝分享 ! 這兩天會用到.

网友:
回复 楼主:

   能提供单独的keygen.exe 吗,谢谢

网友(2015-05-12):
非常感谢提供!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没有支持201412sp1的crack?

网友(2015-06-17):
楼主,生成的lic怎么不支持vcs201412sp1呢?望指点!
运行simv的时候:
Dumping VCS Annotated Stack:
#0  0x00000031718ac8fd in waitpid () from /lib64/libc.so.6
#1  0x000000317183e909 in do_system () from /lib64/libc.so.6
#2  0x000000317183ec40 in system () from /lib64/libc.so.6
#3  0x00007f4541f2a515 in SNPSle_10ee25eff68cd8461c9146fa1d0b35e87067f3c8015b313e639d2928478c79b3f673f99203bcf8be64600612100082236bffb2007f1e0ef9 () from /home/Tools/vcs/amd64/lib/liberrorinf.so
#4  0x00007f4541f2bc52 in SNPSle_10ee25eff68cd8461c9146fa1d0b35e87067f3c8015b313efba706aab251478fa49e66610e453774633a6c152e7ef778f2202cda681f3d4e () from /home/Tools/vcs/amd64/lib/liberrorinf.so
#5  0x00007f4541f23b0d in SNPSle_d35ca1ff70d465c2b9b1a72eee90a506fdd009d3de3db1de () from /home/Tools/vcs/amd64/lib/liberrorinf.so
... ... ...

网友:
回复 网友B:
這個看起來不像是license的問題
VCS經常 hang up跳出去
你可以換別的版本,看是不是有同樣的問題
有的舊版,可能沒有同樣的問題

网友:
回复 网友C:

    1403就没有问题,但是1412之后就不行了。scl119以及1412之后的工具授权策略有些改变,估计是license的问题的可能性很大。听人说需要改一下src,但是论坛那个哥们竟然要收费。你可以试试我上传的vcs1412sp1。

网友(2015-07-25):
回复 网友D:

网友(2015-11-06):
回头试一试

网友:
13版的DC ICC和11的PT能用吗

网友(2016-02-23):
顶一下,感谢楼主分享。
支持到哪个版本了,2015?

网友(2016-04-17):
能支持到哪个版本呢?

网友(2016-10-20):
回复 楼主:

Thanks for your sharing.

网友(2017-05-31):
经过一段时间的测试和反馈,更新为1.1版,改动如下:

1、作为一个key gen怎能没有背景音乐??于是增加了背景音乐,如觉得闹腾,可在系统菜单中选择“mute”

2、修正某些DLL依赖项,解决某些机器出现“由于应用程序配置不正确,应用程序未能启动。重新安装应用程序可能会纠正这个问题。”的情况

3、程序中配备了sssverify.exe和synopsys.src文件,如果这2个文件不存在的话,会自动释放。

4、改变了NOTICE和ISSUER的默认设置,使得某些软件可以运行了(比如lynx)。要使用默认设置请删除setting.ini

5、其他功能没有改变

网友(2018-10-30):
share step by step how can path all synopsys ead on vm

网友(2021-01-14):
因为截止到2020年,网络上流传的破解软件就不能直接傻瓜用了,需要修改Synopsys.src文件之后才能用。
分以下步骤:
        1.将Synopsys.src文件里面的所有跟时间有关的数字改成比较新的合理的值,比如2020改为2030,2003改成2020,等等。Synopsys.src在packs文件夹下。
        2.然后其他按步进行就好了
        3.还不行的话 Synopsys_SSS_Feature_Keygen里面的Synopsys.src也改一下

网友E:
expire_time超过2030似乎就不行了,请问大佬有什么方法让我们可以使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expire_time超过2030似乎就不行了,请问大佬有什么方法让我们可以使用吗?

大哥,离2030年还有9年呢,找什么急,先改成2029年再说!

网友(2022-02-04):
積極自我盡心力 增強國家競爭力

网友(2023-04-10):
感谢大侠!
想起李白的侠客行:

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
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
。。。。。。

网友(2025-04-23):
thanks for your shar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