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C补偿,节省面积的问题?

楼主(2015-02-10):
R C并联产生一个极点,当需要减小这个极点的时候,即可以增大R也可以增大C.那么有个问题,通常增大哪个比较好呢?如果从节省面积的角度讲,增大哪个更节省面积呢?
谢谢解答

网友:
工艺,r多大,c多大,一般来说增加r更省面积,性能上往往增加c更好

网友:
你确定增大R可行?

网友:
R不能太大的

网友:
为什么R不能太大?这个也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看在什么电路里

网友:
确切的说,R和C都不会太大,不可偏废,面积和版图的方便性都是要考虑的。

楼主:
HR POLY 电阻,1M以内是不是还是可以接受的? 或者说,一般不要超过多少?
主要用作分压电阻。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把电阻放在C的下面,这样面积可以更小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说的是要用MIM电容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是一般地的弥勒补偿电路吧!一般R 0.xk到一百多k,电容0.xpF~十几pF

这些都是常用的范围值。
大大超出此范围就都好好折衷考虑一下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Mom电容,mim应该也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他说的是并联,应该不是miller

网友:
回复 楼主:

   RC并联是什么补偿?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在LDO或者DC/DC反馈电阻网络里,提供一个中频的零点。

网友:
我做.18製成
電容面積大約1pF=30um*30um

网友:
R的值要求高吗?用倒比MOS管行不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是我没看清!R也不能太大,否则Res寄生会变得很大。

网友:
R也不能太大吧,可能会影响到增益或者输出共模电平啥的,这样就对后级电路摆幅有新的要求,总之不是单纯的考虑面积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