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语言求助

楼主(2015-02-10):
点击net之后,如何才能知道这个net的层次结构,如/I0/I1/I2/net01,通过什么函数可以得到这样的信息呢

楼主:
没人回答吗,自顶一个

网友:
应该是有函数的,具体是哪个我也不记得。你可以在schematic skill language帮助文档中查找。如果查不到的话,有空我再查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答,你说的schematic skill是指cdsFinder里的schematic函数吗,那里的函数我看过了,但没有发现可以用的,可能能实现的函数在某个structrue里面,如a->b->c->net,类似的,所以我没有找到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太确定你要的功能,我假定你选择一个net,需要返回所选的name。 asiSelectNet函数可以用,不过你需要先create一个form先。
帮助文档: virtuoso analog design environment skill reference
Skill user interface reference

Cdsfinder,快速查找,详细函数使用在上面文档。文档在安装软件doc目录下或help
基于ic615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能我说的不是太清楚,我要的是一个hierachical net的信息,如我从顶层Decend到底层,顶层的instance name是I0,下一层是I1,以此类推,这样我在底层得到的所有电压都是以这个形式得到的(可以从计算器里得出),如VT("/I0/I1/I2/net010")。现在我想得到的就是这个层次信息,/I0/I1/I2/net010,你说的那个asiSelectNet我用过了,不好使,我找到个asiMapNetName,但目前不知道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