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continue missing scandef

楼主(2015-02-10):
在placement之前,如果没有读入scandef文件,是否在create placement的时候要加上continue missing scandef这个option,不加的话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网友:
不加 place 会error 停下来 ,

不过2013.12 又改回来了,不加也行,就是出个icc suggestion,烦得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CTS之后的slack有什么样的影响吗,因为我跑了两次,一次加了一次没加,然后没加的时候时序会变好很多,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已经解决,谢谢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