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ring osc

楼主(2015-02-10):
ring osc示意图

ring osc示意图

最近在做一个ring osc电路,三级INV+R+C实现的,中心频率2MHz。
Ring结构做下来要比relax架构好很多,起码面积小很多,精度要求也能够满足。
之前没有流过ring结构,所以想请大家畅所欲言:ring架构的弱点是什么?
我目前能想到的是
1、因为这边中心频率2MHz,PHNOISE应该不用考虑吧?
2、对电源和地抖动较为敏感?一般ring osc用在PLL那边是怎么处理电源抖动影响的?
3、第一级INV,即D点的管子耐压问题,因为D点最高电压为1.5*VDD。
希望大家补充下其他的缺点,感激不尽。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
瞬态电流大
jitter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inv1主要是直通电流,INV2和INV3的功耗主要在负载电容上。
我这边的功耗要求也不是很高,所以功耗这块也还行。
关于Jitter的影响,是不是因为2MHz,这边不太考虑?(另外:我这边精度要求±50%)
想请教下:这个电路的电源和地的抖动是怎么影响电路的,这个电路受电源影响很大,怎么解决

网友:
精度要求±50%的话是能满足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这个电路有其他想法吗?
我现在比较纠结的有两个:一个是电源干扰,另个是d点的电压变化较大,最大是1.5*vdd,inv1的gate 耐压可能是个大问题

网友:
你的(周期)延时依赖于电容充放电到VCC/GND,然后反相器的电流能力又受电源高低影响,自然变化大。

网友:
for ring osc, ; learning !!!

网友:
回复 楼主:

1、因为这边中心频率2MHz,PHNOISE应该不用考虑吧?    Pnoise还是应该仿仿看
2、对电源和地抖动较为敏感?一般ring osc用在PLL那边是怎么处理电源抖动影响的?
    一般是在反相器结构上做文章,采用对电源不敏感的反相器结构
3、第一级INV,即D点的管子耐压问题,因为D点最高电压为1.5*VDD。
    为什么D点最高电压会超过VDD?

再加上我的一个问题:R与C在此电路中加入的目的是什么?

楼主(2015-03-16):
    1、pnoise仿真的必要性是什么?能否给详细解答下?
    2、在反相器上做文章?比如呢?
    3、加入R和C是因为R和C随制程的偏移要远小于td的变异

楼主:
回复  xd_HR

1、因为这边中心频率2MHz,PHNOISE应该不用考虑吧?    Pnoise还是应该仿仿看
2、对电源和 ...
引用 网友C:

    3、这个是电路的原理内容,你可以花点时间想一下,不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