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reate clock与 create generated clock 区别是什么 ?

楼主(2015-02-10):
最近 遇到了问题 就是 create clock与 create generated clock 区别?现在也不是 很明白 昨天考核时候问到了 ,当时就猛住了

楼主:
大家来讨论下!!!

网友:
create generated clock有master clock啊,常见的情况(只有一级mux)mux输入端用create_clock来约束,输出端用create_generated_clock来限制。

网友:
man一下就知道了。命令的解释看user guide最详细了。
create_clock是定义源时钟,包括周期和占空比;create_generated_clock是定义根据源时钟经过组合逻辑后生成的时钟,source是什么,master_clock是什么。

网友:
主要是继承关系

如果你愿意全部都用create_clock 也不是不行

网友(2022-01-24):
刚刚涉及到这两个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