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时钟设置的问题

楼主(2015-02-10):
大家好,我在设置DC的约束时,有两个时钟:
一个是pllout,是PLL输出的高速时钟信号
一个是xout,接的是外部晶振产生的低速时钟

然后我在dc中先create了pllout的时钟, 并以pllout为source通过create_generated_clock产生了芯片的主要时钟信号clk_p.
clk_p与这两个时钟的关系如下:

我想请教下大家,我这样产生clk_p的时钟有没有问题,clk_p和pllout之间需不需要互相设置false path。
我在做后端的时候,route之后有一条hold violation,不知是否是时钟constraint没设对导致的

网友:
应该是pllout和xout之间设置false path吧?看你这段代码,clk_p还可能来源于xout噢

我也刚开始学习S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