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hip级验证】带CPU的芯片如何更好地进行随机化测试

楼主(2015-02-10):
目前我们的方式是keil编译软件的C代码生成文件,固化到flash。这样相当于在C代码中的配置都是direct的,无法实现随机化测试,请问各位在chip级验证,是如何进行随机化验证的呢?C和验证平台如何交互?

网友:
关注,我也想了解一下。

网友:
貌似有一种软件可以实现C 的随机,

网友:
这个一直是我关注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这种软件叫什么名字?和仿真平台如何交互

网友:
简单的伪随机,可以用C写一个生成伪随机数的函数(可以搜下用C实现伪随机序列)。
也可以考虑用SV或SC的受控伪随机生成C语言代码。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用C生成的随机数配置,如何让testbench也get到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各种方法,你可以通过文件IO,也可以用DPI,VPI PL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