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802.11n接收问题

楼主(2015-02-10):
802.11n支持3种帧格式(non-HT格式,HT-MF格式,HT-Green格式)以及最多4个空间流,请问对于接收端,是怎样知道用哪一种帧格式、几个空间流去接收信号的?是在无线接入过程中双方协定好的?还是在数据传输时在同步之前有相关的检测?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额,802.11的基本问题,还没搞懂,望指导。

网友:
接收端是根据帧头一步一步判断出来接收的是哪种格式的。

网友(2015-08-03):
HT-SIG有相位旋转,一般根据这个来判断11a的帧格式。多天线的方式就看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