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C中的i/o pad例化

楼主(2015-02-10):
用的smic .13的工艺,在verilog中例化了pad后再综合结果setup slack变成了-130,如果不加pad都可以跑过~是不是哪里设置错了,求指导啊!

网友:
1. Pad 有库文件信息吗?
2. 如果Pad没有库文件信息,逻辑和pad之间的约束设了吗?

楼主:
回复的晚了,是出现了false_path,用了set_disable_timing把false_path过滤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