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CIe板卡,导致windows启动进度条很慢很慢!

楼主(2015-02-10):
情况是这样,有两块一样的PCIe板卡,endpoint的情况都相同,产自同样的厂家,而且我们把它们的什么ID都设成一样的。第一块板卡是已经调试成功,开发了对应的win驱动程序,只要上电登陆进windows就可以成功识别出设备,现在我们在调试另一块板卡,发现每次windows系统都会在启动进度条那里一直跑,而且进度条速度很慢(XP系统),应该是一直这样,没有进入桌面。
由于两张PCIe板卡的总线的各种ID都是一致,我怀疑是不是第二张板卡插上后,和电脑里第一张板卡的win驱动程序冲突了?导致驱动程序虽然识别了相同的设备,但是一直没法获取正确的信息? 所以一直卡在进度条这里?
我通过其他手段,发现第二张板卡的PCIe协议链路已经建立起来了,从硬件逻辑的角度看,整条PCIe链路是畅通的,但是windows就是一直在进度条处活动,而且还很慢,一直没有进入系统。
我不懂windows软件,求各位大神支招?
PS,这两块板卡上面其实分别有两块一模一样的xilinx FPGA,我们在FPGA里用xilinx的IPcore做的PCIe endpiont,参数均选的一致,会不会出现ID号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