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perl的问题

楼主(2015-02-10):
我想问一下各位大神,在linux环境下,如何从excel文件中提取数据?

楼主:
说的不够详细,希望通过perl脚本,实现grep的功能

网友:
去楼上提供的网址搜xls2csv 的module,可以将xls文件转换成文本文件*.csv,就可以直接用perl来处理文本,读取数据啦~~

网友:
所谓的Module是别人写好的.pl文本么?封装好了直接拿过来用就可以是是啊?

网友(2015-03-20):
use SpreadSheet::WriteExcel
use SpreadSheetarseExcel

perl有很多处理excel的基本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