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仿真 不相关电路相互影响

楼主(2015-02-11):
在仿真一个采样电路时,为了比较我把两个不同的SH电路(SH_1,SH_2)放在一个schematic里仿真,但是他们相互之间没有连接(已经检查很多次)结果在测SH_1的SNDR时我发现留着SH_2,SNDR=80dB,删掉SH_2的话SNDR=70dB,
这个是什么原理啊,头大,求指教啊

网友:
莫非两电路有相同名字的节点?又或者通过电源建立了联系?可以给两个不同的电源,分别供电,进行验证。期待楼主的结果。

网友:
还是有连接,不然,是没有影响的,仔细检查电路,看是否有内部的节点有相同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