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ddr2在20M频率下能够正常工作吗

楼主(2015-02-11):
ddr2在20M频率下能够正常工作吗

网友:
应该不能,有最小工作时钟要求的。

楼主:
最小时钟大概多少?现在软核最多只能跑20兆

网友:
最小时钟到底是因为什么,我用过一个ddr2最小是125M,不过我100M竟然也可以。20M就不知道了,毕竟差别有点大

楼主:
降频跑时,寄存器配置有什么区别吗?另外,需要加什么约束吗

楼主:
现在从抓到的波形看,写操作时序对,但读数据不对,而且读一个地址会影响其他地址的值

网友:
我是自己改的DDR的rtl,不是调的IP,所以寄存器配置都一样,就是刷新周期不能因为降频不一样。然后加些SDC也是为了保证DDR能跑得高点。跟你情况不一样,从你结果来看,写时序正确,读出来错误,说不定就是频率太低导致DDR内部有问题,不清楚DDR内部机制。

网友:
DLL要关掉

楼主:
请问在什么情况下,DLL关掉?

网友:
手册上有说明没?可以找手册来看看。

网友:
看其相关文档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