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综合遇到的这样的警告如何处理

楼主(2015-02-11):
大家好:请教个问题 我是个初学者 对Verilog运用不是很熟悉。我定义了一个输出寄存器
output reg[15:0] INT_PWM_BLOCK,当条件满足,把这个寄存器的第0位置0,否则为1,,我想知道其余位没有用到需要处理吗?如果不作处理,综合时从第一位到第十五位会报这样的警告:Xst:1710 - FF/Latch <1> (without init value) has a constant value of 0 in block <INT_PWM_BLOCK>. This FF/Latch will be trimmed during the optimization process.

网友:
其余位没有用到,为啥要用多比特信号,用一位就行了

网友:
不用处理,第15位到第1位综合时候会被优化掉的。

网友:
還沒遇過這樣問題
剛好也可以來了解一下

网友:
只要确认优化掉的逻辑不影响正常功能就可以忽略警告

网友:
有latch产生,应看看语法风格的学习资料。

网友:
根据你说的。没有问题。 但是具体设计不该做没。

网友:
为什么要这么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