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镁光Flash页编程如果不按页的顺序编程,会有什么问题?

楼主(2015-02-11):
最近在用镁光的Flash--MT29F64G08CBAA
L74A的手册里面有这样一段话:
Within a block, pages must be programmed sequentially from the least significant page
address to the most significant page address (i.e. 0, 1, 2, 3, ...). Programming pages out
of order within a block is prohibited.
也就是说,同一个block中的页编程,必须按照page0->pageN这样的顺序,挨着编程.我在仿真过程中,如果页编程不是顺序的,也报出了对应的ERROR告警.
我想问一下有没有哪位知道,如果不按顺序进行编程的话,会有什么后果?

网友:
对于这种prohibited操作,手册会说明结果为undefined,即会出现未知结果,仿真看不出来。
若真有兴趣,不妨上板测试。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手册上就是没有说明会有什么影响啊,也没说输出是undefind。板上的测试,从中间开始顺序编程的,读回来的数据也是正确的。但是倒序的话,出来的数据就乱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有测试过吗?这对我目前的方案影响蛮大的...我并不一定会从0page开始编程,但是肯定是顺序编程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说的情况我有点印象,顺序编程并不要求一定从page0 开始,只要同一block内page地址保持连续递增就OK,手册上也应该是这个意思。   若不放心,可以发邮件给behavioral function model中留的联系邮箱,向他们求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