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bandgap的零电流状态、启动电路

楼主(2015-02-11):
请问一下bandgap为什么会需要启动电路?电流为0的工作状态是为什么会存在的?能不能详细分析一下

网友:
1.C高电压,M1和M2没有电流,AB电压几乎为零,某些Opamp无法工作,电路无法启动。2.当M1和M2电流很小时,由于M1和M2的mismatch和Opamp Offset,可能使得Opamp正输入(A)等效输入高于负输入,Opamp进一步拉高C点,电路无法启动。原因1一般是不稳定的点,电源噪声或者其他因素很容易使BG工作起来。所以不考虑offset时仿真总是工作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懂了。  我仿真的时候的具体问题是原来leung的架构  后来改成上图架构并且用的是rphprorr(忘了怎么拼写的),然后用的是理想运放,然后就工作不起来,是什么原因?仿真之后图上有字符:error:cannot。。nil to nil。。大概是这样是我电阻选错了吗  还是什么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肿么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方程x(x-a)=0 的一个解 x1=0就是0状态,虽然不work,但也是正解。

网友:
回复 楼主:

   额,不清楚你说什么呢

网友(2017-12-13):
一般是不稳定的点,电源噪声或者其他因素很容易使BG工作起来

网友(2021-05-21):
可以理解为在电路上电时PMOS 的s端高压,由于gate处于悬空状态PMOS处于锁止状态,因此没有电流,但也是稳定状态,称之为零简并点。

网友:
赞一下三楼!
顶一下,听听更多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