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CCS5.4 怎么分配内存?

楼主(2015-02-11):
CCS5.4环境下怎么使用SDRAM和IRAM?

网友:
DSP软件都有连续性和前后兼容,内存分配还是有配置文件设置

网友(2015-04-03):
在工程中使用.cmd文件,该文件为linker command file。其中,指定了memory 和 section。其中,memory中指定了数据内存,程序内存和重置矢量的地址。section指定了程序中各种类型变量放在哪个memory类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