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修改diode的正向导通电压?

楼主(2015-02-11):
自己修改PB PHI PHA PHP VJ等参数都不能使正向导通电压改变。请教大家,到底修改哪个参数可以改变diode的正向导通电压值。
谢谢!

楼主:
按道理是修改VJ啊,怎么改了之后还是没有变化,我用的spectre仿真。

网友:
直接加个电压源总可以吧

楼主:
是一个不错的办法。谢谢!那还能不能通过修改diode内部某个参数,来修改正向导通电压呢?

网友:
看看有没有vf参数。
要求不高其实直接加电压源就可以了。
也可以通过串联diode来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