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ETS MMMC的优势有哪些

楼主(2015-02-11):
各位大虾,
     小弟最近在尝试跑STA的时候,用ETS的MMMC方式
     但是发现在运行时间上和串行跑的方式,没多大差异
     既然运行时间上没有多大差异,那优势在哪里呢?
希望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
ETS 與 Prime Time 應該在timing analysis 大致能力相同, 只是 timing report ETS 的比較好看多. 但是對於自己修復timing自動產出 ECO tcl 給 APR tool 去修的能力, Prime Time 比 ETS 強太多了.

网友:
ETS 與 Prime Time 應該在timing analysis 大致能力相同, 只是 timing report ETS 的比較好看多. 但是對於自己修復timing自動產出 ECO tcl 給 APR tool 去修的能力, Prime Time 比 ETS 強太多了 ...
引用 网友A:

后面那句已成为历史,参见EDI14的signOffOptDesign(一键调C家的signoff级别RC/STA工具进行优化,根本不需要tcl)

网友:
和synopsis的signoff_opt 一样的,几乎没人用的,

好看不好用的东西,

ets也有 自动eco出脚本功能,给mmmc view的 edi,ets11.1以上吧

楼主:
谢谢大神们的讨论
到底MMMC模式分析STA 和single mode single corner分析STA相比,MMMC的优势在哪儿呢?
你们的讨论还是没有解答我的疑惑

网友:
liqiang998 大, 我們討論的就是MMMC 的優點阿, 否則假設你有3種mode, 5種corner 你一個一個single mode single corner STA 去做 ECO 是要做到何年何月阿, 共15次勒.

楼主:
你的意思是在STA run time上没什么优势,优势在于工具吐出来的ECO tcl综合考虑了其他modes其他corners?
是这样理解吗?

网友:
ETS已经落伍了。 现在cadence推的是Tempus。 就性能这一块来说和PT差不多。就精度来说各说各理。但大家还是认为PT是golden。不过用ets或tempus tapeout也没有听说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