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ZM100光幕测厚传感器比一般的测厚传感器有什么优势吗?

楼主(2015-02-11):
ZM100光幕测厚传感器比一般的测厚传感器有什么优势吗?

网友(2015-06-03):
根据所使用的传感器分类的不同,测厚传感器分为激光测厚传感器、光幕测厚传感器和电涡流测厚传感器三种,其中真尚有激光传感器ZLDS10X属于激光测厚传感器;ZM10X属于光幕测厚传感器;而KAMAN KD2306属于电涡流测厚传感器。

目前市场上的大部分光幕式测厚传感器系统都是采用真尚有公司ZM100测径传感器进行测量的。由于采用光幕式测厚方法的采样区域是外边缘,因此他可以测表面粗糙、发泡、镂空的物体。
ZM100光幕测厚传感器系统主要应用于发泡膜、铁丝网、半透明薄膜等物体的厚度测量。

而且电涡流测厚方式主要采用KAMAN KD2306电涡流传感器进行,因为KD2306测厚传感器具有高响应频率,高分辨率,且用该传感器组成的电涡流测厚传感器系统对测量环境要求极低,并可不受油污粉尘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