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ZLDS100激光传感器的自带软件可以单独购买不?

楼主(2015-02-11):
ZLDS100激光传感器的自带软件可以单独购买不?

网友(2015-06-03):
ZLDS100:0.01%高分辨率,0.1%高线性度,9.4KHz高响应,可订制各种尺寸,适应恶劣环境。
提供了在计算机上运行附带的传感器软件。该软件提供简单的数据读取、显示以及传感器参数设置功能。
提供了一个传感器开发库(目前仅支持Windows),以DLL形式提供,封装底层串口通讯协议细节,提供简单易用的编程接口,便于开发人员快速进行应用软件的开发。
产品除标准系列外,还可根据用户的特殊需要定制。如果您不了解产品性能是否能满足您的需要,您可申请样品试用,我们帮您解决试验过程中的问题,直到您满意为止。我公司也可帮您用这种传感器组成测量系统,如零件尺寸、轮廓、厚度等测量系统的软硬件集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