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钢轨平整度检测测量的方案与传感器的选择?

楼主(2015-02-11):
钢轨平整度检测测量的方案与传感器的选择?

网友(2015-06-03):
传统的轨道检测车使用接触式检测,这种检测方法有着接触磨损这一大弊病,常年使用之后精度降低严重,对测量精度和成本等等都是一大难题。
而真尚有科技的ZLDS100激光位移传感器特别适合使用在非接触的轨道检测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