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传感器,用于测量平面和圆柱面对水平方向的倾斜度?

楼主(2015-02-11):
传感器,用于测量平面和圆柱面对水平方向的倾斜度?

网友(2015-06-03):
该测量方案广泛应用于测量平面和圆柱面对水平方向的倾斜度,以及机床与光学机械仪器的导轨或机座等的平面度、直线度和设备按装位置的正确度。
用户需求:检测平面倾斜度(如示意图所示)
位移传感器测量方案:
用3个位移传感器,并排安装在一起,相互夹角是60°(等于是激光点在被测物体的平面上可连线组成一个等边三角形),利用3个激光传感器测量到该平面的距离,从而知道该平面的相对倾斜高度h(也就是测量出来a点的距离减去b点的距离,其中测量出来b点的距离与c点的距离是一样的),已知等边三角形的边长,其中一条边bc是与倾斜边平行,可算出顶点a到斜边bc的距离,通过算法进而计算出该平面的倾斜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