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quartus11.0 能和modelsim 10.1 对接吗

楼主(2015-02-12):
我用的是quartus11.0,不知道与modelsim10.1能否完美对接,还有modelsim6.6能否在win7系统下运行啊?

网友:
我认为不存在对接的问题,一个时仿真工具,一个时综合工具,相互之间没有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说应该都能用,都能仿真是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我先下一个版本的试试,初学quartus,觉得还是比较麻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