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斯分布通过lti系统输出的概率密度

楼主(2015-02-12):
x(n)是方差不为0,期望为0的高斯分布求ax(n)+bx(n-1)+ax(n-2)的概率密度函数。

谢谢!!

网友:
还是高斯分布啊。高斯分布的线性组合还是高斯分布,x(n),x(n-1),x(n-2)都是高斯分布,而且x(n)和x(n-1)不相关,所以这个等式可以看作独立同分布高斯变量的线性组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2015-04-03):
这个问题就算是解决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