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ar adc电容的仿真

楼主(2015-02-12):
最近在看sar的资料,看到sar 中的电容要根据蒙特卡洛来进行系统的仿真,通过INL,dnl和sfdr来判断选择合适的电容,可是没找到进行仿真的资料,哪位大侠能给些仿真的参考资料或者模型么

网友:
我一直以为是计算的。。。。

网友:
直接用matlab建模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DNL和INL我知道计算公式,利用matlab仿真问题不大,主要是这个SFDR怎么仿真,能指点一下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INL,DNL和SFDR都可以通过matlab建立模型算出来,以下都是用matlab来写的:1. 用电容电荷(带mismatch量)计算SAR ADC的表达式
2. 灌入ramp或sine作为SAR的输入
3. 计算INL, DNL, SFDR
4. 可以用random函数来计算mismatch带来的yield问题

    至于matlab怎么写,自己去查找资料吧。

网友(2017-12-05):
sar adc电容的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