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关于NT_N层的作用

楼主(2015-02-12):
最近在画电平转换器时,有发现一个device需要加NT_N层,请问一下这一层的具体作用是什么?谢谢。

网友:
衬底隔离,隔离槽,作用类似于ring,预防latch-up,离子污染。我只知道这些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能否更加详细解释一下,我看DesignRule上说NT_N叫Native NMOS Blocked Implant,请问native NMOS是什么东东?谢谢

网友:
正常的nmos是做在p型衬底上的,native nmos 的衬底没有p注入,NT_N的区域就当成是没有任何注入的的硅,隔离噪声一般也会用到这层

网友:
对,隔离噪声用的, native layer

网友:
suggest referring the masking layers and bias table ...

网友B:
回复 楼主:

有疑问不要瞎猜,先问designer,很多是设计错误。native mos会有漏电,轻易不用。

网友(2015-03-18):
他们的开启电压也不同,要问一问电路设计人员

网友(2020-12-16):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有疑问不要瞎猜,先问designer,很多是设计错误。native mos会有漏电,轻易不用。 ...

您说的漏电是指哪里漏电?

网友:
在空白地方加NT_N没有漏电吧

网友(2024-10-21):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Nactive Nmos Block Implant:不进行 n型 掺杂 的区域,目的是为了保持衬底原本的状态,电阻值相对较高,能起到隔离,防止 latch_up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