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H桥输出挂电感,电容,电阻滤波负载后,出现电平不稳

楼主(2015-02-13):
H桥输出挂电感,电容,电阻滤波负载后,H桥输出端出现电平不稳。H桥在不挂该挂电感,电容,电阻滤波网络,不会出现电平不稳现象,完全是地电平和电源电平之间的切换。下面是挂滤波网络后的,H桥输出端的波形图(附件):(大神们帮着分析下)

网友:
你输入什么信号,要得到什么样的输出信号?

楼主:
输入H桥式方波,输出也是方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输入是PWM方波信号么?开关管有导通电阻和寄生二极管效应,导致输出电平有波动;电感电容电阻构成二阶巴特沃斯滤波器的截止频率设置是否合理,与方波频率是否匹配?另外,H桥要看双端输出波形,你的图示是一个端点的波形吧,把两个端口信号求差值,看看输出波形怎么样

楼主:
谢谢,寄生二极管引起的效应如何解决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没还仔细研究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