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51 keep pcell

楼主(2015-02-13):
请教一个问题,ic51 在stream out的时候 选中 keep pcell       retain reference lib      reference lib 填入 tech lib的名字,stream in的时候同样的设置,导入后的layout 没有pcell的信息,全是白框,看了PIPO.log  提示 cannot open tech lib 。难道技术库需要有权限吗?layout比较小的时候,是可以的,如果layout大一点就不行了,求助

网友:
Keep pcell是个几乎没用的设置,很少人用。如果怎的要保持设计,为什么不直接copy整个库,然后打包压缩到一个文件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目的不是为了备份

网友(2016-03-15):
http://bbs.eetop.cn/thread-488478-1-1.html,这个帖子有附件,keep pcell需要脚本配合使用,还是建议不要使用该功能,会有很多不确定性的数据丢失。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回复,本来想做不同工艺切换用的。试了几次会有莫名其妙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