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二阶Sigma-delta modulator仿真问题

楼主(2015-02-13):
小弟最近设计一个二阶Sigma-delta modulator,采用CIFB架构,其中fin=1KHz, fs=1MHz, Vin=1V

一开始先用Matlab验证功能,输出频谱在低频时的noise floor约为-120dB,

但是将元件改用成实际的OPA、Switch套用到Cadence spectre模拟时,

有Noise shaping的效果,但低频的noise floor变为-90dB,导致SNR变差!

想请问各位牛神低频的noise floor变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还有要怎么改善这个问题?

MATLAB

Spectre

网友A:
开关热噪声, 运放噪声都可以提高噪底。从两个频谱图来看,有3khz的奇次谐波,估计运放参数也不够吧。其他的到都差不多。

网友:
回复 楼主:

   many questions regarding this.
   1、single-bit还是multi-bit ?
   2、仿真时是否加入了器件噪声?
   3、matlab仿真时是否考虑了运放的非理想因素?gain,speed,slew rate。。。。。
   4、CIFB结构,信号幅度会比较大,你的运放是否能handle大摆幅?
   5、输入信号过大,导致modulator的overload?
   6、各级系数设置是否合理?是否能承受一定的偏差?

网友:
回复 楼主:

   FFT取的点数不一样,看到的底噪当然不一样,理想模型取点数比实际的多,底噪自然看上去低,你要算一下积分噪声看看差了多少,这才有意义。另外fs=1M,两个频谱截图位置都不对,fin也是不同的fin,除了底噪外,带外噪声翘的更厉害。我觉得你先看看代码有没有问题,其次是逐个用理想元件代替实际的元件,直到找到出问题的元件。分析的话,随便哪本书都有

网友:
谢谢分享,先下下来学习~

楼主:
这个二阶Sigma-delta modulator是用single-bit quantizer,
opamp性能,Gain=75dB, Slew-rate=130V/us,Output swing=1.2V,
想要在MATLAB仿真加入积分器噪声,有一个参数noise1(1st int. output noise)不知道要如何估算?
若套用10uV到noise1,Noise floor上升到-110dB,但還有20dB的差距~
另外,SPECTRE的Transient setup,Tstop=25ms, Tstep=2us,这样设定的取样点数是否足够?
恳请各位大牛指点

楼主:
有哪位大牛可以帮忙解答呢?

网友(2016-09-09):
为什么PSD是负值呢,不应该是正数吗

网友(2018-12-31):
xiao si wo le

网友:
厉害,可以上传Matlab code看下吗

网友(2021-01-12):
引用 网友A:
开关热噪声, 运放噪声都可以提高噪底。从两个频谱图来看,有3khz的奇次谐波,估计运放参数也不够吧。其他 ...

不加tran noise也能仿真出运放噪声的影响吗

网友:
seems not see any real reason for this issue !

网友(2023-03-23):
有资料分享吗

网友(2024-08-07):
低频噪声主要是由运放的失调和1/f噪声引起的,还有开关的热噪声,可以用斩波解决运放的失调和噪声,开关热噪声可以通过增大OSR来降低。

网友(2025-09-25):
noise floor/bin和你取点的个数相关,总的带内噪声是由所有的noise floor/bin组成的,可以仿真测试,如果点数翻倍,noise floor/bin应该是要降低3dB的,且带内的谱线数量翻一倍,但带内总的噪声谱线的功率和是不变的(针对同一个mod,相同有效位数,取不同测试点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