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新生请教一个字符串问题.谢谢各位

楼主(2015-02-13):
题目要求是.给出一个字符串.输入是:xxx重多少磅.你编个程序.让输出变为XXX重多少千克.
这是我目前的码
input='Sam checked in at 178 lbs at the fight';
lowerin=lower(input);
out=strrep(lowerin,'lbs','kgs')
strnumber=regexp(input,'\d*','match')
x=char(strnumber);
number=str2num(x);
convert=number/(2.2);
result=num2str(convert)
我先换的单位部分.因为这个是固定的.加了个小写避免大小写判断不出来..然后用正则表达式找出数字的部分.把数字cell换成数字string.然后数字string换数字.做完计算再吧结果改回string.但是我卡住了.我怎么也没办法吧结果带回原String.这可怎么班啊!!!跪求

楼主:
有人看吗T T

网友:
把input拆成3段。重量前一段,重量一段,重量后一段。把重量修改后再接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