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ocean脚本如何将各个corner的结果保存在一起

楼主(2015-02-13):
论坛里有帖子提到通过给每个corner分配一个目录用来保存该corner下的结果。但这样的话,在以后想看所有corner的结果时,就要去各个文件中一个个的load。
如果自己写corner文件,用ADE的corner进行仿真的话,输出结果一次性就是所有corner的;
在ocean脚本中,是否有什么方法,可以将所有corner的数据保存在一个文件中,或是只load某个文件就可以将所有的corner下的结果全部显示出来。

网友A:
当然有办法了:把resultDir改成openResults,再把run()注释掉,你要的功能就能实现;可以用个shell脚本来完成这些工作,简单方便,我们一直都在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十分感谢!你所说的办法,是在把各个corner的结果都保存在不同文件夹之后,再用另外一个脚本去把各个结果依次调出?
也就是把人力的逐个调用换成了脚本帮忙调用,是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错,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
友情提示:pararun也要注释掉;
另外推荐几个函数newWindow(),newSubwindow();currentSubwindow(),一旦掌握,你会喜欢他们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

网友(2018-02-04):
回复 网友A:

    这就是ocean的代码啊   我这里用的就是这个 哈哈

网友(2020-08-31):
引用 网友A:
当然有办法了:把resultDir改成openResults,再把run()注释掉,你要的功能就能实现;可以用个shell脚本来完 ...

我想知道在一个terminal里怎么同时仿真多个电路?如果一个shell文件里按顺序load每个电路,执行程序时,是仿完一个电路才仿下一个电路,效率很低,怎么才能同时跑仿真?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