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SE里PLL生成的时钟需要加约束吗?

楼主(2015-02-13):
如题,用同一个PLL生成了几个时钟,用于FPGA内部逻辑。请问这几个时钟需要添加专门的约束吗?时序报告里怎么分别看这些时钟的路径?好像都归类到一个分组了……
麻烦高手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用加约束,只需对pll的输入时钟加约束就行了。pll输出的时钟之间的相位关系是确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能不能通过自己加约束来覆盖默认的约束呢?比如生成的时钟是200M,但是我想加紧一点约束,达到250M之类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觉得不用加,因为对dcm输入的时钟已经有约束了,你可以将约束写的紧点,dcm会根据你的约束来计算相应的输出,这样于对dcm输出时钟加约束效果是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不过PLL约束里写的周期和配置时的周期不一样,好像综合时会报warning,没有影响吗?

网友:
加什么约束?PLL是generated clock.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是说PLL的参考时钟啊,那个不是generated clock,需要在ucf文件里写周期约束而且在配置PLL时,需要指定参考时钟和生成时钟的周期,如果跟ucf文件里写的不一致的话,综合时会报warning
我用的是Xilinx的ise,针对FPGA,不知道阁下说的是哪种类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