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的运放输入端前仿后仿结果不一样??

楼主(2015-02-13):
做C-CC后仿,为何带隙里的运放的输入端相差3mv,从而带隙基准电压不准,而前仿是相等的。
用了TSMC的工艺

网友:
反标寄生看看是不是金属走线引入的压降

网友:
查多少?带隙这类电路,前后仿应该没什么差别!

网友:
或者说可以忽略不计。都是低速电路。

网友:
最有可能是运放引入的OS,看看差分对管Vth区别

楼主:
查出是AD,AS,PD,PS,NRD,NRS,SA,SB,SCA,SCB,SCC这几项参数不一致所致。

楼主:
输入对管的AD,AS,PD,PS,NRD,NRS,SA,SB,SCA,SCB,SCC这几项参数不一样导致。

网友:
多少nm工艺的?
如果是0.18um之前的,前后仿dc应该不会有什么影响;如果是0.13um以后的,注意layout和PDK是否一致?

楼主:
0.18UM工艺
查出运放输入对管的AS,AS,PD,PS,NRD,NRS,SA,SB,SCA,SCB,SCC不一样导致
换成一样的电路功能就正确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0.18UM工艺
查出运放输入对管的AS,AS,PD,PS,NRD,NRS,SA,SB,SCA,SCB,SCC不一样导致
换成一样的电路功能就正确了

楼主:
可能是LOD影响

楼主:
现在把输入对管的AD,AS,PD,PS,NRD,NRS,SA,SB,SCA,SCB,SCC变成一样,结果就对了。

网友(2015-09-05):
回复 网友B:

   输入管的AD、AS等是什么东西呢???

网友(2019-05-28):
楼主是怎么改的?修改电路还是版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