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推荐一款查看lef的小工具

楼主(2015-02-13):
各位, 有没有能方便看lef的小工具,最好免费的。装个EDI和ICC太麻烦了

网友:
其实这个用c或dephi 确实可以编一个,就是txt到gui的转换而已,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一款工具叫Skipper,还挺好用的,能快速打开比较大的gds,也能打开lef

网友:
啊,能开lef啊,这么厉害,  华大的软件

楼主:
听说过,打开gds超快。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只是个viewer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华大九天的软件

网友:
回复 楼主:

    它是带有编辑功能的,我目前就在用,还挺好使的。

网友:
laker 可以把 lef 吃進去看

网友(2024-01-12):
klayout可以,免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