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将bdf文件转换为verilog后结果变化

楼主(2015-02-13):
编译环境:quartus 13.1
顶层文件原来是用bdf编写的,后来为了方便和别人集成。使用file->Create HDL file for current file, 生成了顶层设计的top.v文件。
下载到板子后,使用signaltap读出的数据和使用top.bdf文件编译下载产生的数据不同。
有遇到过类似问题么?

楼主:
问题已找到,分享下经验。
使用top.bdf中的模块时,有的输入管脚(12位)需要拉高,于是使用VCC符号连接这12根引线。
对比转化后的top.v文件发现,该12位的输入引脚所连引线被赋值为1
assign        SYNTHESIZED_WIRE_1 = 1;
这样的结果就是,只有最低位被拉高了,其他的当做无输入进行优化,导致输出错误。
将其改为
assign SYNTHESIZED_WIRE_1 =12’hfff;
输出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