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Biquad Filter OP Amp Design 问题?

楼主(2015-02-14):
目前在设计给Biquadactive filter使用的OPA,使用的是CMOS0.18um process.

为了要增加BW,我打算使用singlestage CS amplifier(没有加上Class-A or AB output buffer) 做为它的OP Amp.
可以吗or有问题吗??

或有其他较好的方法吗??

网友:
不怎么样

网友:
不可以,这样的话gain会很低。

网友:
可以采用cs-boosting gain structure

楼主:
Gain 小OK, 只要 3dB BW >> filter fo 就OK. 不是吗?  还是我的想法有错?  希望大神指正!!!

有其他好的方法吗??

网友:
看具体运用,你不要SNR,怎么都行。

楼主:
SNR 大约只要-40dB就OK.
CS gain boosting的3dB BW 不够.

具体建议??

网友:
dc gain确实不如ac gain重要,但你如果只用cs结构,ac gain也不一定高吧
你对linearity有何要求吗?gbw会影响你的linearity
你的电源电压多少?对输出摆幅有要求吗?output stage一样有可能影响你的linearity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关键是运放的gain bandwidth product,要远大于滤波器的带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