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编译顺序问题

楼主(2015-02-14):
请问各位,VCS在编译sv时,有没有办法让VCS自动地去确定编译文件的顺序。
在原先的验证平台中,我在TOP.sv中用include把所有的.sv文件按一定的顺序排好了,但是现在我想用用perl产生filelist文件,用VCS的-f filelist命令去编译所有的文件,但是perl从某个路径读入的文件名是按一定顺序的,所以可能会和原来的编译顺序有冲突。例如,在TOP.sv中,现编译interface,再编译dirver,用了filelist以后driver的编译顺序排在了interface之前,VCS就报错,请问各位这个问题是否可以通过某个编译选项解决啊

网友:
接口可以单独列出来,其他的文件在文件头加需要的typedef class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了,谢谢

网友(2017-11-09):
我也是不怎么熟悉sv,导致都itypedef也不是很明白,然后就会常常卡住,typedef真是个好东西

网友:
这个问题嘎嘎了

网友(2018-04-11):
谁具体指导下这个编译顺序和相关参数的问题?

网友(2021-03-18):
please share vcs 2020 thank 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