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家帮忙看看IC 616 virtuoso 启动的问题

楼主(2015-02-14):
整个过程都是按照坛上的方法安装的,但是安装完之后出现这个问题怎么回事?我的系统是RHEL 6.4
谢谢大家了startdate:Fri Feb 13 21:18:32 2015
crashdate:Fri Feb 13 21:18:39 2015
appname:virtuoso
version(#)$CDS: virtuoso version 6.1.6 01/19/2015 20:41 (sjfnl169) $
subversion:IC6.1.6.500.10
mem:123305984 (total 1952514048)
memavail:5524308k (total 6002744k)
signal:SegFault(11)
user:neil
host:neil (x86_64)
osinux
osversion: 2.6.32-358.el6.x86_64 #1 SMP Tue Jan 29 11:47:41 EST 2013 x86_64
xserver:CentOS
xversion:11.0 (vendor release 11500000)
display::0.0
qtversion:4.7.2
cdslog:/tmp/crashReport_021315_2118_IC6.1.6.500.10_neil_neil.log.CDS.log
signal_by:system
stack::__kernel_rt_sigreturn+0()
stack:virtuoso:cds_pl_check+2934()
stack:virtuoso:cdsPCheck+1134()
stack:virtuoso:ddsInit+65()
stack:libil_sh.so:iliInitClients+913()
stack:virtuoso:main+783()
stackocal time (crash) Friday 13 February 2015, 09:18:39 PMLocal time (crash) Friday 13 February 2015, 09:18:39 PM
userenv:A__z="*SHLVL
userenv:CDNS_QTDIR=/home/neil/cadence/ic616/tools/Qt/32bit
userenv:CDS=/home/neil/cadence/ic616
userenv:CDS_ARCH=lnx86
userenv:CDS_LANG=en_US.utf8
userenv:CDS_LIC_FILE=5280@neil
userenv:CDS_MPS_SESSION=virtuoso2987
userenv:CDS_Netlisting_Mode=Analog
userenv:CDS_SET_LOCALE=C
userenv:COLORTERM=gnome-terminal
userenv:CVS_RSH=ssh
userenvBUS_SESSION_BUS_ADDRESS=unix:abstract=/tmp/dbus-ELe4VwdiJZ,guid=1462b671c8099052e95ea2400000007e
userenvD_NO_TMPDIR_WARN=true
userenvESKTOP_SESSION=gnome
userenv:DISPLAY=:0.0
userenv:GDMSESSION=gnome
userenv:GDM_KEYBOARD_LAYOUT=us
userenv:GDM_LANG=en_US.utf8
userenv:GNOME_DESKTOP_SESSION_ID=this-is-deprecated
userenv:GNOME_KEYRING_PID=2683
userenv:GNOME_KEYRING_SOCKET=/tmp/keyring-GUawOA/socket
userenv:GTK_RC_FILES=/etc/gtk/gtkrc:/home/neil/.gtkrc-1.2-gnome2
userenv:G_BROKEN_FILENAMES=1
userenv:HISTCONTROL=ignoredups
userenv:HISTSIZE=1000
userenv:HOME=/home/neil
userenv:HOSTNAME=neil
userenvANG=C
userenv:LC_ALL=C
userenv:LD_LIBRARY_PATH=/home/neil/cadence/ic616/tools/lib:/home/neil/cadence/ic616/tools/Qt/32bit/lib:/home/neil/cadence/ic616/oa_v22.43.042/lib/linux_rhel50_gcc44x_32/opt:/home/neil/cadence/ic616/tools/dfII/lib:/home/neil/cadence/ic616/tools/sev/lib:/home/neil/cadence/ic616/tools/inca/lib
userenv:LESSOPEN=|/usr/bin/lesspipe.sh %s
userenv:LM_LICENSE_FILE=/home/neil/cadence/ic616/share/license/license.dat
userenv:LOGNAME=neil
userenv:MAIL=/var/spool/mail/neil
userenv:MMSIM_ROOT=/home/neil/cadence/mmsim13
userenv:MOZILLA_HOME=/usr/bin/netscape
userenv:OA_BIT=32
userenv:OA_HOME=/home/neil/cadence/ic616/oa_v22.43.042/
userenv:ORBIT_SOCKETDIR=/tmp/orbit-neil
userenvATH=/home/neil/cadence/ic616/bin:/home/neil/cadence/ic616/tools/bin:/home/neil/cadence/ic616/oa_v22.43.042//bin:/home/neil/cadence/mmsim13/tools/bin:/home/neil/cadence/mmsim13/tools/spectre/bin:/home/neil/cadence/ic616/tools/dfII/bin:/home/neil/cadence/mmsim13/tools/bin:/home/neil/cadence/mmsim13/tools/spectre/bin:/home/neil/cadence/ic616/tools/dfII/bin:/usr/lib64/qt-3.3/bin:/usr/local/bin:/usr/bin:/bin:/usr/local/sbin:/usr/sbin:/sbin:/home/neil/bin
userenvWD=/home/neil/Desktop
userenvTDIR=/usr/lib64/qt-3.3
userenvTINC=/usr/lib64/qt-3.3/include
userenvTLIB=/usr/lib64/qt-3.3/lib
userenv:SHELL=/bin/bash
userenv:SHLVL=6
userenv:SSH_ASKPASS=/usr/libexec/openssh/gnome-ssh-askpass
userenv:SSH_AUTH_SOCK=/tmp/keyring-GUawOA/socket.ssh
userenv:TERM=xterm
userenv:USER=neil
userenv:USERNAME=neil
userenv:W3264_ENV=/home/neil/.kshrc
userenv:WINDOWID=44040370
userenv:WINDOWPATH=1
userenv:XAUTHORITY=/var/run/gdm/auth-for-neil-uQ1bjo/database
userenv:XDG_SESSION_COOKIE=70dee936b5f3a0959330e31300000042-1423890861.693390-1113179432
userenv:XTAPPPEEKEVENT_SKIPTIMER=1
userenv:_=*2987*/home/neil/cadence/ic616/tools/bin/32bit/cdsCrashReport
userenv:__DFII_INTEG_NC_PATH__=/home/neil/cadence/ic616/tools/inca/bin
userenv:_dfII_bin_bit=
userenv:df2BaseVhdlin=/home/neil/cadence/ic616
xdpyinfo:name of display:    :0.0
xdpyinfo:version number:    11.0
xdpyinfo:vendor string:    CentOS
xdpyinfo:vendor release number:    11500000
xdpyinfo:maximum request size:  16777212 bytes
xdpyinfo:motion buffer size:  256
xdpyinfo:bitmap unit, bit order, padding:    32, LSBFirst, 32
xdpyinfo:image byte order:    LSBFirst
xdpyinfo:number of supported pixmap formats:    7
xdpyinfo:supported pixmap formats:
xdpyinfo:    depth 1, bits_per_pixel 1, scanline_pad 32
xdpyinfo:    depth 4, bits_per_pixel 8, scanline_pad 32
xdpyinfo:    depth 8, bits_per_pixel 8, scanline_pad 32
xdpyinfo:    depth 15, bits_per_pixel 16, scanline_pad 32
xdpyinfo:    depth 16, bits_per_pixel 16, scanline_pad 32
xdpyinfo:    depth 24, bits_per_pixel 32, scanline_pad 32
xdpyinfo:    depth 32, bits_per_pixel 32, scanline_pad 32
xdpyinfo:keycode range:    minimum 8, maximum 255
xdpyinfo:focus:  window 0x4600053, revert to PointerRoot
xdpyinfo:number of extensions:    30
xdpyinfo:    BIG-REQUESTS
xdpyinfo:    Composite
xdpyinfo:    DAMAGE
xdpyinfo:    DOUBLE-BUFFER
xdpyinfo:    DPMS
xdpyinfo:    DRI2
xdpyinfo:    GLX
xdpyinfo:    Generic Event Extension
xdpyinfo:    MIT-SCREEN-SAVER
xdpyinfo:    MIT-SHM
xdpyinfo:    Present
xdpyinfo:    RANDR
xdpyinfo:    RECORD
xdpyinfo:    RENDER
xdpyinfo:    SECURITY
xdpyinfo:    SGI-GLX
xdpyinfo:    SHAPE
xdpyinfo:    SYNC
xdpyinfo:    VMWARE_CTRL
xdpyinfo:    X-Resource
xdpyinfo:    XC-MISC
xdpyinfo:    XFIXES
xdpyinfo:    XFree86-DGA
xdpyinfo:    XFree86-VidModeExtension
xdpyinfo:    XINERAMA
xdpyinfo:    XINERAMA
xdpyinfo:    XInputExtension
xdpyinfo:    XKEYBOARD
xdpyinfo:    XTEST
xdpyinfo:    XVideo
xdpyinfo:default screen number:    0
xdpyinfo:number of screens:    1
xdpyinfo:screen #0:
xdpyinfo:  dimensions:    1280x768 pixels (339x203 millimeters)
xdpyinfo:  resolution:    96x96 dots per inch
xdpyinfo:  depths (7):    24, 1, 4, 8, 15, 16, 32
xdpyinfo:  root window id:    0xe2
xdpyinfo:  depth of root window:    24 planes
xdpyinfo:  number of colormaps:    minimum 1, maximum 1
xdpyinfo:  default colormap:    0x20
xdpyinfo:  default number of colormap cells:    256
xdpyinfo:  preallocated pixels:    black 0, white 16777215
xdpyinfo:  options:    backing-store WHEN MAPPED, save-unders NO
xdpyinfo:  largest cursor:    64x64
xdpyinfo:  current input event mask:    0xfac033
xdpyinfo:    KeyPressMask             KeyReleaseMask           EnterWindowMask
xdpyinfo:    LeaveWindowMask          KeymapStateMask          ExposureMask
xdpyinfo:    StructureNotifyMask      SubstructureNotifyMask   SubstructureRedirectMask
xdpyinfo:    FocusChangeMask          PropertyChangeMask       ColormapChangeMask
xdpyinfo:  number of visuals:    64
xdpyinfo:  default visual id:  0x21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21
xdpyinfo:    class:    True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a3
xdpyinfo:    class:    True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a4
xdpyinfo:    class:    True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a5
xdpyinfo:    class:    True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a6
xdpyinfo:    class:    True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a7
xdpyinfo:    class:    True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a8
xdpyinfo:    class:    True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a9
xdpyinfo:    class:    True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aa
xdpyinfo:    class:    True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ab
xdpyinfo:    class:    True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ac
xdpyinfo:    class:    True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ad
xdpyinfo:    class:    True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ae
xdpyinfo:    class:    True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af
xdpyinfo:    class:    True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b0
xdpyinfo:    class:    True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b1
xdpyinfo:    class:    True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b2
xdpyinfo:    class:    True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b3
xdpyinfo:    class:    True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b4
xdpyinfo:    class:    True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b5
xdpyinfo:    class:    True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b6
xdpyinfo:    class:    True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b7
xdpyinfo:    class:    True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b8
xdpyinfo:    class:    True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b9
xdpyinfo:    class:    True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ba
xdpyinfo:    class:    True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bb
xdpyinfo:    class:    True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bc
xdpyinfo:    class:    True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bd
xdpyinfo:    class:    True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be
xdpyinfo:    class:    True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bf
xdpyinfo:    class:    True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c0
xdpyinfo:    class:    True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c1
xdpyinfo:    class:    Direct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c2
xdpyinfo:    class:    Direct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c3
xdpyinfo:    class:    Direct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c4
xdpyinfo:    class:    Direct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c5
xdpyinfo:    class:    Direct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c6
xdpyinfo:    class:    Direct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c7
xdpyinfo:    class:    Direct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c8
xdpyinfo:    class:    Direct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c9
xdpyinfo:    class:    Direct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ca
xdpyinfo:    class:    Direct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cb
xdpyinfo:    class:    Direct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cc
xdpyinfo:    class:    Direct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cd
xdpyinfo:    class:    Direct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ce
xdpyinfo:    class:    Direct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cf
xdpyinfo:    class:    Direct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d0
xdpyinfo:    class:    Direct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d1
xdpyinfo:    class:    Direct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d2
xdpyinfo:    class:    Direct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d3
xdpyinfo:    class:    Direct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d4
xdpyinfo:    class:    Direct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d5
xdpyinfo:    class:    Direct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d6
xdpyinfo:    class:    Direct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d7
xdpyinfo:    class:    Direct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d8
xdpyinfo:    class:    Direct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d9
xdpyinfo:    class:    Direct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da
xdpyinfo:    class:    Direct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db
xdpyinfo:    class:    Direct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dc
xdpyinfo:    class:    Direct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dd
xdpyinfo:    class:    Direct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de
xdpyinfo:    class:    Direct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df
xdpyinfo:    class:    Direct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e0
xdpyinfo:    class:    Direct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42
xdpyinfo:    class:    TrueColor
xdpyinfo:    depth:    32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sysconf:=====================================================================
sysconf:[Copyright 2002-2011]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sysconf:This  program and online  documentation  may not be copied, modified,
sysconf:re-published, uploaded,  executed, or  distributed in any way, in any
sysconf:medium, whether in whole or in part, without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sysconf:from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sysconf:=====================================================================
sysconf:============== checkSysConf:  Version 3.19 ====================
sysconf:Date information gathered: Fri Feb 13 21:18:40 PST 2015
sysconf:-------------------------------------------------------
sysconf:Host Name ..............:  neil
sysconf:Hostid .................:  007f0100
sysconf:Operating System .......:  Linux / x86_64
sysconf:OS Version .............:  6.0WS
sysconf:Kernel Version .........:  2.6.32-358.el6.x86_64
sysconf:Hardware Type ..........:  x86_64
sysconf:Memory .................:  1862 Megabyte
sysconf:No. of CPUs ............:  2
sysconf:Total Swap Space........:  3999 Megabyte
sysconf:X Server ...............:
sysconfatch Data file ........:  /home/neil/cadence/ic616/share/patchData/Linux/x86_64/redhat/6.0WS/IC6.1.6
sysconf:****************   Now verifying configuration     ****************
sysconf:Validating Kernel requirements...
sysconf:            Minimum       Installed         Status  Info
sysconf:            -------       ---------         ------  --------------------
sysconf:            2.6.32-71     2.6.32-358.el6.x86_64PASS
sysconf:Validating MEMORY requirements MegaByte ...
sysconf:            Minimum   Installed Status  Info
sysconf:            -------   --------- ------  --------------------
sysconf:            1024MB    1862MB    PASS
sysconf:Validating SWAP requirements in MegaByte ...
sysconf:            Minimum   Installed Status  Info
sysconf:            -------   --------- ------  --------------------
sysconf:            2048MB    3999MB    PASS
sysconf:Validating DISPLAY requirements...
sysconf:            Minimum       Installed            Status  Info
sysconf:            ---------     -------------------- ------  ----
sysconf:            ---           ---            UNKNOWNRun script from console
sysconf:
sysconf:Validating PACKAGE requirements.....7 to check
sysconf:#   PACKAGE          Release    Build          Installed       Status  Info
sysconf:--  -------          -------    -----          ---------       ------  --------------------
sysconf:1   glibc            2.12       1.7            2.12-1.149.el6_6.5.i686PASS
sysconf:->  'GlibC'
sysconf:2   elfutils-libelf  0.148      1              0.158-3.2.el6.i686PASS
sysconf:->  'Libelf Library'
sysconf:3   ksh              20100621   2              20120801-21.el6.1.x86_64PASS    ksh is installed
sysconf:->  'ksh'
sysconf:4   mesa-libGL       7.7        2              10.1.2-2.el6.i686PASS
sysconf:->  'Mesa libGL Library'
sysconf:5   mesa-libGLU      7.7        2              10.1.2-2.el6.i686PASS
sysconf:->  'Mesa libGLU Library'
sysconf:6   gdbm             1.8.0      36             1.8.0-36.el6.x86_64PASS
sysconf:->  'libgdbm.so.2'
sysconf:7   glibc-devel      2.12       1.7            2.12-1.149.el6_6.5.i686PASS
sysconf:->  'GlibC-devel'
sysconf:Validating FILE existence .....0 to check
sysconf:Validating NOTFILE existence .....0 to check
sysconf:Configuration checks failed on this workstation (neil), status is: FAIL
sysconf:To get DISPLAY info run the tool from Console.
sysconf:Exiting checkSysConf ... Good-bye
sysconf:Output is saved as /tmp/checkSysConf.neil-2015.02.13.21:18.3131.log

这个是错误的log,不知道从哪里能看出来是什么错误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请问已经解决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后来又重新装了一遍,这里是安装教程http://bbs.eetop.cn/thread-477632-1-1.html

网友:
回复 楼主:

  找到原因了 只装base启动正常  打上最新的补丁就不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回想起来我第二次也没有装hotfix,也是只装了base就可以了,貌似很有可能是这个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A:

    hotfix被patch坏了吧,我装MMSIM13.1的hotfix发现原来的patch不能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也有可能,现在貌似还没有新的patch

网友:
回复 网友B:

   应该是旧的patch对新的hotfix 不起作用的原因

网友:
呼唤牛人出新patch

网友(2015-03-18):
回复 楼主:

同楼主一样  ,我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我的centos7上面安装IC616和MMSIM141以及SPB166
全都是安装了BASE再安装的HOTFIX最后一并patch.
报和楼主一样的错误。不知道怎么样解决阿!

网友(2015-07-30):
我的也一样,先安装base再安装hotfile就这样了

网友:
the same as you all.

Everything is OK, except unknow DISPLAY.

网友(2015-11-05):
请问各位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
    I have similar problem too. I have checked it on two systems.
it seems that newer versions of IC6.1.6(Hotfixes) does not work with previous patches.
any solution for this problem ?

网友(2016-07-10):
回复 网友C:

    我没有装hotfix也出现了,第一次打开是正确的。靠

网友(2017-05-21):
有人解决这个问题吗?

网友(2018-04-12):
我也有這個問題

网友(2018-10-17):
网站中有一个虚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