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UPF做DC综合,module里部分reg没有被例化成标准单元库里的器件,而是gtech状态

楼主(2015-02-15):
小女子第一次做带UPF的综合,麻烦大侠们帮我解答这个问题。
Warning代码为:

OPT-301
PWR-662

log如下:
  Processing 'pso_rstn_gen'
  Processing 'retreg_array'
Warning: design 'retreg_array' has 128 out of 259 cells marked size-only which may limit optimization. (OPT-301)
Warning: Register 'text_retn3_reg_31_' (**FFGEN**) will not be translated to the retention specification. (PWR-662)
Warning: Register 'text_retn3_reg_30_' (**FFGEN**) will not be translated to the retention specification. (PWR-662)
Warning: Register 'text_retn3_reg_29_' (**FFGEN**) will not be translated to the retention specification. (PWR-662)
Warning: Register 'text_retn3_reg_28_' (**FFGEN**) will not be translated to the retention specification. (PWR-662)
Warning: Register 'text_retn3_reg_27_' (**FFGEN**) will not be translated to the retention specification. (PWR-662)
Warning: Register 'text_retn3_reg_26_' (**FFGEN**) will not be translated to the retention specification. (PWR-662)
Warning: Register 'text_retn3_reg_25_' (**FFGEN**) will not be translated to the retention specification. (PWR-662)
Warning: Register 'text_retn3_reg_24_' (**FFGEN**) will not be translated to the retention specification. (PWR-662)
Warning: Register 'text_retn3_reg_23_' (**FFGEN**) will not be translated to the retention specification. (PWR-662)

UPF 关于retetion部分如下

set_retention PD_PSO_ret \

-domain PD_PSO \

-retention_power_net VDD \

-retention_ground_net VSS \

-elements {u_aes_core_top/aes_core_main/aes_algo_pso_dign/aes_algo_pso/u_ret}

set_retention_control PD_PSO_ret \

-domain PD_PSO \

-save_signal {u_aes_core_top/retain_n_o low} \

-restore_signal {u_aes_core_top/retain_n_o high}

map_retention_cell PD_PSO_ret \

-domain PD_PSO \

-lib_cell_type DRFF

使用man OPT-301 检查约束,无size_only设置,没发现可疑之处。
man PWR-662, compile_ultra使用应该没有问题。
在pmk的标准单元库里可以找到DRFF对应的器件,但不能确定库一定是正确的。

求助求助求助,是哪里出了问题?怎样才能正确综合这个模块?

网友:
pmk lib做的如何,可以打开看下这个cell, 该有的属性有没有,

可以找个别的pmk来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换了个pmk库,还是报Warning,查看lib,常见的 retention cell :DRFF,pg_pin,primary power,primary ground ,bacup power,backup ground属性都有。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PMK库的问题,PMK库里对Retetion Register 的save,restore的定义定义反了,改掉以后,RR就能正常被综合被插入了。

网友:
看来还是库的问题,

网友(2015-04-16):
库中怎么会save和restore定义反的呢?怎么发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为什么会反,和其他工艺的库文件对比,对比的那个库的save和restore和用的这个库的定义是相反的。

网友(2016-01-31):
请问pmk库在SMIC工艺库的哪个文件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