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问一个redhawk的问题

楼主(2015-02-15):
问问版上的大牛。

现在要评估不同的metal layer对IR Drop影响。具体做法是这样的:想评估使用几层metal layer去绕线。最开始使用一个最健壮的power方案。如使用7层金属。同时删除最顶层的两层,如使用5层来评估使用5层metal的影响。

(1)Ref版本:使用一个绕完线的database。并拿这个database去用starrc抽取RC参数。拿该RC参数去跑PT的timing file
(2)对比版本:在Ref版本基础上删除若干金属层,此时由于是基于同一database,cell的具体位置未变化。为了快速得到结果,只是重新生成新的def。未使用删减power之后重新抽取RC。也就是说,redhawk读进去的数据相比Ref版本,只是def改变了。其他的如spef和timing完全一样。请问这种情况下得到的评估结果是否可靠?

我的个人理解是这样的:因为power的减小,可能会影响部分net的RC值。会影响timing file的内容。会带来功耗计算上的差异。但是这种差异应该是比较小的,所以上述方法还是比较准确的。不知道这种理解是否正确。求指正!

网友:
等大牛来解,请问你试验的结果如何

网友:
没那么多时间来评估power, 多打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