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TSMC 40nm shrink的问题,请大家不吝赐教!

楼主(2015-02-15):
我们知道TSMC 40nm工艺是由45nm工艺直接微缩 (Linear shrink)得来的。

那么,如果打算用TSMC 40nm投片,数字部分综合的时候,DC综合得出的面积,是基于45nm下的吗?如果要想知道40nm下的工艺,还要再乘以一个系数??

网友:
一般是这样的。跟你拿到的lib有关

网友:
不需要的,40的flow是transparent的,就是你根部不需要管什么45,40
直接用40的东西做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点!
如果是已经使用了40nm的库,那为什么有些人还需要shrink的面积呢?
对这个shrink面积不是很理解,能解释一下吗?

谢谢!

网友:
die size * 0.81 ( each side shrink 0.9 )

网友(2016-04-29):
回复 网友A:

   正解!

网友(2016-10-20):
我来评价一下,这套库整体不错

网友(2017-05-02):
回复 楼主:

   楼主你好,请问你当时做TSMC40的时候,MOS管最小的Length是取40nm还是45nm?因为要shrink,实在不知道怎么取size。

网友(2020-03-09):
楼主,你好。请问下TSMC 40nm工艺这个library对后端的tool有要求吗?比如DC版本必须要多少之类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