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 在一个路径中插入一些延时单元的方法?

楼主(2015-02-15):
除了用insert_buffer直接修改网表外,在timing约束中可以控制吗?

比如在组合逻辑单元U1/Z驱动的U2/A之间,怎么设delay可 让dc自动加入若干延时单元呢?

网友:
set_max/min_delay用于组合逻辑
而时序逻辑则使用create_clock,基于setup/hold约束

楼主:
我试了下
set_min_delay 50 -from U1/Z -to U2/A
comile
感觉网表还是跟没设一样, 没有额外的buffer 插进去,
不知道什么地方没弄好

网友:
如果是CPLD,做什么都没用。FPGA可以用综合工具程序的命令字保留变量不被化简掉而插入几个Buffers,但不能太多。最可靠的是用FPGA的PLL产生高速时钟,用锁存器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