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UVM ral实现问题

楼主(2015-02-15):
一个非标准的接口,自己写了个adapter,集成进环境里 ,第一个寄存器可以正常写进去,从DUT接口上也能看到地址和写的数据能对应上,但是接下来写第二个寄存器就不行了。感觉写第一个寄存器的write_reg操作没有释放相关的资源,一直占用到仿真timeout. 从driver里看,item_done也都执行到了。请大神指教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看看你的编译选项中是否有+define+UVM_DISABLE_AUTO_ITEM_RECORDING这个宏,如果有,你有能删掉,就再你driver item_done之后加上一个tr.end_tr()

楼主:
多谢,我试试看

网友(2018-07-21):
多谢,为此debug了三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