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 模块之间数据共享问题?--拜年啦

楼主(2015-02-17):
1. verilog/FPGA 多个模块之间要如何实现数据共享?2.如下面的两个模块,底层模块bottom的display_data1和顶层模块top的display_data0是对应的,我需要在top中调用bottom的时候将display_data0传递到bottom的display_data1;怎么做到?这里不考虑通过parameter实现参数传递,因为我要传递变量(FPGA执行中display_data0在随时变化),parameter好像只能传递常量?我是FPGA新手,在这里向各位拜年?

module bottom  (
// input
input                clk   ,
input                rst_n ,
// output
output  wire      data_out,
                       );

wire[255:0]
display_data1;

assign data_out =
display_data1 & 256'b1;

endmodule

module top  (
// input
input                clk   ,
input                rst_n ,
// output
output  wire      data_out,
                 );

wire[255:0]
display_data0;

bottom     s(                          //如何讲display_data0 传递到底层,给display_data1使用
                 .clk(clk),

.rst_n(rst_n),

.data_out(data_out)
                ) ;

endmodule

网友:
不太明白你的意思?你是要例化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把display_data1信号作为模块bottom的输入端口,然后top例化的时候将display_data0传递给它就行了。

网友:
这个问题

网友:
把你要传递的变量定义为输入/输出端口,例化两个模块的时候,把两个端口连起来就是了。。。

网友:
感觉楼主的思想停留在C语言/c++上,verilog可综合的语法不存在调用的概念,而是数据传输/通信的概念,模块与模块之间的关系是通过接口联系起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传输的变量位数比较大200多bits,作为输入输出端口的话,编译器报错超出可用的引脚数量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模块间的连线不会消耗引脚吧?我还没见过因为模块的接口信号太多导致无法综合的……你也没有说清楚display_data0在bottom里到底有什么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大哥,你是内部模块连接,用wire变量就行了,又不是输出到芯片的IO口,怎么会占用引脚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Error: Can't place 98 pins with 3.3-V LVTTL I/O standard because Fitter has only 80 such free pins available for general purpose I/O placement。这是编译报告:用wire

楼主:
回复 网友B:

   Error: Can't place 98 pins with 3.3-V LVTTL I/O standard because Fitter has only 80 such free pins available for general purpose I/O placement。 像你说这样做,编译错误

网友:
你也没有说清楚display_data0在bottom里到底有什么用

网友:
的确是好论坛,要常来逛!!!!的确是好论坛,要常来逛

网友:
天啦。。。。看来你真得好好学学verilog的模块化设计了。。。
给你个模块与模块间传递变量的例子,有3个模块,第1个是大顶层top,它的输入和输出才是引脚,第2个是加法器m1,第3个是判决器m2,m1需要把加法结果送给m2进行判决,然后输出一个比较结果。。看下面的代码:
顶层top:
module top
(
input [7:0] da1_i,
input [7:0] da2_i,
input [8:0] cmp,
output  res
);

wire [8:0] da_o;

m1 u_m1(
.da1_i(da1_i),
.da2_i(da2_i),
.da_o(da_o),
);

m2 u_m2(
.dat_o(dat_o),
.cmp(cmp),
.res(res)
);

endmodule

加法器模块m1 :

module m1(
input [7:0] da1_i,
input [7:0] da2_i,
output wire [8:0] dat_o
);

assign dat_o = {1'b0,da1_i} + {1'b0,da2_i};

endmodule

比较器模块m2 :

module m2(
input [8:0] dat_o,
input [8:0] cmp,
output wire res

assign res = (dat_o >= cmp) ? 1'b1 : 1'b0;
);
endmodule

上面的代码里,top里有2个模块m1和m2,它们之间有个wire变量da_o[8:0]在传递,你认为这会导致引脚不够的报错吗? 自己好好想想吧

网友:
直接拉到输入输出接口上,在顶层例化 连接就可以了

网友:
看看那 学洗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