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大神们帮忙解释奇怪的电压基准波形

楼主(2015-02-18):
下图是一个brokawbandgap 仿真出来的图形,
请问在80-120C,为什么电压突然上升了? 谢谢

下图为电路图R1 R2和放大器是理想原件)

楼主:
下面是 Vbe1 和Vbe2 的导数
黄的是VBe2 对温度的导数
红得是VBE1 对温度的导数

通过这个图, 好像是Vbe2 出了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出现这个图不奇怪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大侠赐教, 出现这个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 是因为BJT 工作状态变掉了么?

刚才仿真了一下120 到150, 波形变得更厉害, 从120 到150C 电压变了将近30mV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这样不继续下降反而有更好的TCF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但是120C以后波形变化很快, 会有好几十个mv的增长

网友:
试着把集电极电流取大几倍

网友:
都是假象

网友:
一般120-150度不会像你所说的差那么多的。建议检查偏置点的工作状态。
1 VA,VB在高温时也是被负反馈严格锁定在一起吗?
2 检查高温时的偏置点,保证每颗MOS都操作在饱和状态。包括运放。

网友:
这个不就是很多band gap追求的2阶温度补偿吗? 这样子温度系数更好的。

网友:
其实这个2阶补偿很可能是假象,因为device的温度系数fab厂一般很少有准确的二阶温度系数或者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