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测厚传感器也会分单双通道?那请问哪些是单通道测厚传感器?

楼主(2015-02-20):
测厚传感器也会分单双通道?那请问哪些是单通道测厚传感器?

网友(2015-06-03):
ZTMS08高精度多点实时在线测厚仪
测厚范围: 0~500mm(可定制范围)
测量精度: 最高0.5um
采样频率: 9.4KHz
测量速度: 600m/min
测厚点数: 最多63个测量点
应用: 包括各种冷热轧带钢.钢板.铝板.铝箔.铜板.铜箔.转炉内衬.木材.食品.精密器件.各类橡胶片.橡胶膜.橡胶轮胎.塑料板材.布等透明及非透明柔性板材的厚度在线测量监控。

网友:
ZLDS100利用激光法实现对塑料管的壁厚的快速检测,实现对塑料管的壁厚的测量。ZLDS100测量塑料管的壁厚系列激光传感器可测量物体形变具有0.01%高分辨率,0.1%高线性度,9.4KHz高响应、IP67高防护等级和可同步等高性能。
集团的经营项目横跨塑料管道、塑料机器、化工原材料、建筑电器和国际投资等领域,本应用是利用一维传感器在管外测量测厚度,在管子里面放一个固定物,先测量固定物的厚度,再测量管外整体的高度,再做减法,就可以得到了管子的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