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ZLDS200二维传感器是用什么结构测量的,与ZLDS210二维传感器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5-02-20):
ZLDS200二维传感器是用什么结构测量的,与ZLDS210二维传感器有什么区别?

网友(2015-06-03):
ZLDS210激光二维传感器是一款非接触式的大范围高精度激光二维扫描传感器,它具有结构坚固、测量精度高等特点,在二维测量与轮廓测量方面拥有大量成功应用。ZLDS210二维传感器利用三角测量法进行测量:激光以50°夹角范围在被测物表面进行来回扫描测量。而根据漫反射聚焦成像原理,它几乎可以测任何材料或液体的表面,因此该产品特别适用于测量高温和高亮度被测体。同时ZLDS210还有一个配套的DLL库,它可以为窗口程序提供频率为2K或6KHz的数字信号。

二维扫描传感器ZLDS200系列是一款小量程高速高精度的二维传感器,具有数字化、集成一体化结构。激光二维传感器ZLDS200系列具有能达到Z轴0.1%的高精度、每秒扫描1200个轮廓数据高响应、IP67高防护等级,并且可同步等高性能特征,且除标准系列产品外,也可根据用户的特殊需要定制。

网友:
真尚有品牌ZLDS200系列激光二维传感器是由欧洲厂家定制,数字化集成一体化结构。二维传感器应用于物体轮廓、Z、X两个方向二维尺寸、二维位移的非接触测量与检验,以及目标物体的分拣。它使许多复杂型面精确尺寸二维、三维测量变得容易、快捷,如火车车轮、地铁车轮、电车车轮、汽车轮胎、焊缝、汽车门缝等轮廓测量,它可以在线测量运行中火车车轮轮缘和轨道磨损,是火车安全运行重要手段。